易驱75KW的板子,电阻受高温变色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图中那六只电阻明显受过高温都发黄了,不知道在电路板中是干什么的,起什么作用。变频器已用咸老师书中的方法万用表检测过,也上电测试了,带了5.5KW电机空载运行都还没出现什么问题,但看着还是担心这个部位出问题。

网友A:
可能电阻选取得功率偏小了。

网友B:
应该是做缺相检测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看起来楼主的应该是修好了啊

网友D:
这个电阻有这种痕迹没关系的。

网友E:
易驱机器质量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F:
?喜楼主应该是没问题了啊

网友G:
输入缺相检测用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是的,缺相检测没啥问题,大都是这样!

网友I:
类似这样的情况遇到多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哈哈,那个发黄的部位是打过防腐漆,电阻明显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易驱使用的不少,我们,总的来说质量可以。

网友L:
缺相检测,本身通电后电阻会发热使得绝缘漆变色,正常现象。

网友M(2016-01-27):
绝缘漆受热变色是很正常的了,我刚碰到和楼主这样的驱动板,启动显示ER09,正在检查当中。

网友N:
这种情况正常,没问题的。

网友G:
相序检测的,阻值没变大先用着,要换最好引角放长点,离板子稍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