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PLC输出脉冲到伺服,伺服再执行输出到电机,电机上有编码器反馈到伺服,但是伺服如何将编码器的输出反馈到PLC,需要用到哪些接口,直接进PLC的输入端口还是要高速计数的模块。

网友A:
plc本身有高速计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伺服上的是差分输出;
PLC自带的只是集电极开路输入;
除非你PLC再配个支持差分输入的计数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变频器上的编码器ABZ相都是直接进PLC输入口的,伺服上的编码器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B:
呵呵;A B Z当然可以直接用PLC了;
差分的是A+ A- B+ B-

网友C:
如果是FX系列的PLC,那加个高速计数模块FX2N-1HC或设配器 FX3U-4HX-ADP,这个可以计数差动信号

网友D:
配置一个高速计数模块,差分式的

网友B:
一个高速计数模块的价格很吓人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开路再直接给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