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1-07):
拆了个200的PLC想学习用,里面有个东西开焊掉了,请教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第一个图左上角那个,有红、蓝、白三个点那个)?如果不焊上PLC还能用不?

网友A:
200的没有拆过,元件上有什么标签吗?

网友B:
当然不能用了;
明天我拆个看是什么元件;

网友C:
CPU板子上面的?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D:
应该是电池吧

网友E:
用了这么多,从来没拆过,旁边应该有标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池吧
S7-200上是不配电池的;

网友F:
应该是电容 不过美国的产德国产的 都和内地不一样 电路也不同 继电器也更大 没注意过是什么

网友B:
这是美国产的那种,我手上有,明天拆了拍个传上来!

网友G:
跟300模块里边那个保险丝似的。大版主真是啥都有啊,啥是咱没有的啊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电池,上面是线圈,不知道有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H:
不清楚是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麻烦了

网友I:
看着像电感,我拆一个看看是什么。

网友J:
电解电容?

网友K:
看着像电感,如果plc是ac/dc继电器的恐怕不行了,dc dc的估计还有可能。

网友L:
版主还没拆好吗

网友B:
是个电感线圈;
反面有个LM2595S;

楼主:
学习了!这个如果补焊上没有正反之分吧!?

网友M:
回复 楼主:
没有反正,焊上就行

网友N:
还真没太注意,有空我也拆个看看

网友O:
不太清楚是什么元件 ! 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P:
滤波电感? 每个元件都有作用,否则不会有啊

网友Q:
我看是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