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1-07):
西门子MM440 变频器,控制风机。在运行过程中偶尔出现F002 。没有规律,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天2次,出现故障后,断电复位,紧固接线,换电机等还是不行,后来讲Io板拆下重新装上就ok了,接下来的半年出现FOO2都是这样子做的,将IO 板拆下在装上,就OK 了。但是我们坚持发现IO办各个接线和电路板插头针都很正常,不明白这是问什么》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1.F002是过电压故障,不应该去拆IO板;

2.MM4的IO板是叠插放置的,不要总去插拔,会把连接器弄松动,出现更多的误报故障。

有关MM4的F002,在西门子论坛的标准传动栏目里,有许多类似的讨论,你可以去看看作为参考,处理你的问题。应按在输出电缆、电机、接地、等电位等等方面去检查和处理。

网友B:
我们这里的变频器有时候也会报故障

网友C:
出现过这种问题,每月停车一、两次不等,请西门子专家到现场都没解决,包括更换全新变频,但这是部门必须解决的,几年下来除了电机坏,没有出现过其他问题,没有由于控制是水泵可以短时间停车,最后我们果断使用了故障自动重启,临时解决。

网友D:
楼上的意思是西门子有设计缺陷了?因为他们自己的人都搞不定。但质量还是没话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当时确实是这种情况,把IO板拆下就好了。电机线路和电机肯定没有问题。有问题肯定在变频器这一块

网友E:
你的变频器用的是外接电位器调速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端子接触不良导致给定频率有波动造成的,因为你的负载是风机,惯性应该比较大,如果给定频率瞬间跌落,就会出现电机实际转速大与给定的情况,就会报过压,我想这可能就是你每次重新插拔I/O板故障就会消失,用一段时间故障又会重现的原因吧。

网友F:
经常报报 唉西门子是这样子灵敏有点问题就报了,也好 也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 是模拟量控制 速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如果能再现的话,建议你不要再去拆IO板了。而是拆电缆线,然后再接上,看看是否会也正常了?建议你去西门子的传动论坛,MM4版区,搜索关键词F0002,看看相关问题的交流和讨论,或许对你的问题能有帮助。

网友E:
回复 楼主:
对呀,用电位器不也是用模拟量吗,就是通过端子的0到10V调速,建议检查I/O板上的模拟量插针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去现场的电机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真有可能

网友G:
你的变频器一定是带着风机的,风机的负载平衡性不行了,一般报这个警都是在风机的减速或停车过程中。如果是这个情况那就是风机的问题了,和电气没有关系。

网友H:
速度降低时慢一点,避免反电压导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