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二台新机器,变频器是MM430-15kw的,电机为ABB 11kw变频电机。调试有一段时间了,一直都运行正常,放置了一个月左右,由于要交货,昨天再次调试程序,发现电机运行不正常,转速很低,不按设定的转速转动。检查的结果是确定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不支持模拟输入,在给定模拟电压信号后,变频器不运行,手动状态下可以调速转动,通过西门子售后电话监控调试,各参数没有问题。
机器负载很小,电机额定转矩为70N.M,而正常状态下的转矩为30N.M左右,所以不存在过载现象。由于P1800我调整到了8,所以变频器给定运行信号后会有5HZ左右的输出,但如果把P1800调整到默认的4,这时电机不再转动了。也就是端子给定的控制电压失效。
我也怕是PLC模拟模块输出出了问题,换上一个其它变频器上去,运行正常。
现在问题依旧,西门子售后要下个星期才有空来。同时二台机一样故障,弄得我都不敢再试其它机器了。不知道大品牌的机器是不是都这样的?
也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应该啊,这个电机在运行时的执行电机辨识后就好多了。不执行辨识不好用。

网友B:
两台同时出现相同的故障这种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
我看了辩识状态,说明书上要求是环境温度为20度时才可以,环境温度要求很高。所以一般做辩识都不理想。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应该没有plc那么有名。呵呵

网友D:
吴工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E:
可以用starter监控调试,方便

网友F:
呵呵,两台同一问题说不定跟别的参数也有关呢,觉得恢复出厂再设置试试

网友G:
估计是参数问题。如果两台现象一样,更是。还等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吧,看看他们如何搞定。其实,西门子的变频器,许多人都不熟悉,特别是用惯了日系的变频器,再去用西门子的,特别不习惯。但是如果你真正熟悉了它的使用和调试,你会觉得西门子的变频器真的很好使。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其是通过监控显示参数,是能发现问题所在的。就是不熟悉操作罢了。

楼主:
恢复出厂值NN次了都不行,早就试过了的。售后服务的,也是没办法了,他只能现场处理。我要看找到的是什么问题。几百页的说明书,每个参数都互相咬着的,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H:
西门子质量应该不错吧,坐等售后吧

网友I:
设置也挺麻烦的啊 售后来了好好请教一下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的,等西门子的工程师来了再说吧,面对面的交流,才更好地理解。有时候自己琢磨,往往找不到头绪。需要熟悉他的脾气和秉性,才能驾驭它。

楼主:
问题找到了,干扰。
变频器干扰了PLC,PLC发出来的信号失真,所以变频器就不干活了。

网友A:
什么信号还能有这么大的干扰,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啊?

网友J:
怎么查到的干扰源,分享一下啊。

网友K:
其实你只要查看一下R0752参数值就能很快发现问题了!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实际值!

网友L:
回复 网友K:

网友M(2015-04-02):
感谢LZ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N(2015-10-22):
回复 楼主:
在百度文库上看到一份文档,是西门子变频器的功能图,将各个参数用流程图的形式列了出来,很直观

网友N:
此处
http://wenku.baidu.com/view/20a3edf34693daef5ef73d0c.html?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