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梯

楼主(2015-01-07):
当在四层和五层呼叫电梯,为什么先响应五层的信号?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软件编的屎

网友B:
程序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怎么实现 西门子226的plc

网友C:
我猜可能是因为:
设计者认为首先遇到两个的呼叫时,先判断电梯处于上升还是下降状态,如果是下降,肯定是先五后四,如果是上升,从四层载人后再上五层最后在下降,是不是有点浪费功呢,是不是五层是最高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如电梯刚开始是在三层,当遇到五层向下和四层向下的信号时,为什么先响应的是五层的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电梯刚开始是在三层,当遇到五层向下和四层向下的信号时,为什么先响应的是五层的信号呢?
这正常,从5层开始,经4层向下。最经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要知道程序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E:
肯定要这样啦,以最快的最便捷的方式来控制电梯升降是重点!

网友F:
顺向截梯而以。

网友G:
选向下运行不就是先到上面再往下走的吗

网友H:
本来就应该这样,现在都用单片机来控制电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是靠电梯的程序来实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电梯刚开始是在三层,当遇到五层向下和四层向下的信号时,为什么先响应的是五层的信号呢?
这还用问,脑子水没空干净.

网友I:
其实楼主是想知道怎么实现的。这个是条件设置的。现在电梯多数是单片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在做毕业设计,对程序设计是如何实现的抱有疑问。。

网友J:
程序怎么实现的呢?当然是预先设置了条件,检测条件达到就接通选项。
一个采集比较指令,是5大还是4大呢,还有3在上升的过程中,相对于5和4提出来的下降需求,究竟是怎么满足的呢?

网友K:
这个和程序有关,你在三层呼叫向下,电梯在上行,刚好五楼也在呼叫就要先上五楼,这样才不会频繁上下也才合理

网友L:
程序太难说了

网友A:
这种程序都不用刻意处理,电梯在三楼,4层呼叫,电梯上行,在没发出减速命令前,5层又有呼叫,自然接着上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程序中数据的比较只用是否到达平层,没有楼层之间的比较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先到五楼,如果先到4楼,4楼的人要坐到五楼再往下走,个人观点。

网友J:
一般的电梯,有上行和下行两个按钮。
如果在某层按下行按钮的时候,即使电梯在上行过程中,路过该层,只要电梯的上行任务没有完成,电梯是不会停下来的。
电梯要处理多个楼层的指令信号的时候,应该是高层优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是程序来实现的还是电梯硬件功能实现?

网友N:
都是呼叫的往下就先到5楼挺,如果高层有可能还会网上走

网友O:
引用 楼主:
假如电梯刚开始是在三层,当遇到五层向下和四层向下的信号时,为什么先响应的是五层的信号呢?
正常的电梯不都是这样的么,除非你4层向上才先相应4层。

网友J:
回复 楼主:
硬件只是提供了编程所需的环境。
比如程序执行时间的长短,核心处理器CPU性能的优劣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比如程序中使用的IO端口数量,是根据硬件配置设定的。

网友P:
一般不可能同时,应该是4楼快人一步

网友Q:
这正常,从5层开始,经4层向下。最经济。

网友R:
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S(2015-03-12):
运行中预想达到什么效果思路清晰了,编程问题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