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1-07):
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在运动一段后输出一个信号,当输出这个信号要求转动一周后在输出一个信号,速度有点快,使用dt90348脉冲当前值与要运动到的位置做对比无法比较,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请大家给点建议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什么意思?表达清楚点。
如果是绝对位置控制,你要的位置的终点就是DT90348的当前值了。看来你把程序做成一个点动控制了, 这种控制是很难捕捉到精确点的。

网友B:
楼主可能说明书没有仔细看,建议着重点内容看仔细看完整。

网友A:
补充一下,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这是所有PLC里面最好用的一款PLC了。可以说是PLC中的战斗机。用绝对位置控制,程序比三菱PLC好用一百倍,基本上是想怎么走都可以。
不过也有不足之处,FPX机型,没有急停功能,FP0R的有。

网友C:
松下PLC垃圾的很

网友D:
垃圾不至于的

网友E:
我也觉得松下的比三菱的好用(也许是因为我是个三菱菜鸟吧),就说那个回原点指令吧:
松下:快速走---原点接近开关通---减速----原点开关通---立刻停止。
三菱:快速走---原点开关通---减速----原点开关断---立刻停止。

我感觉三菱这样很不好用,虽然节省了一个传感器,但是你不能时刻知道原点的位置。
这样就会出现很多麻烦事,操作不小心就会出意外.
等等
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松下PLC垃圾的很

也许你没用几个松下,也许是我对其他PLC不熟悉。
还是请PLC霸来加以点评点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在运动一段后输出一个信号,当输出这个信号要求转动一周后在输出一个信号,速度有点快,使用dt90348脉冲当前值与要运动到的位置做对比无法比较,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请大家给点建议

建议会给,但没人会帮你写出程序。你只有自己去操作、实验再实验、查资料、查范例、再实验.....

网友D:
单个plc能做8路的单向的高速计数,别的plc做不多。松下的FPX可以的
64K的数据区也是松下FPXH的PLC.
优点还有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