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晕,设备停止时PLC的24V正常,开机就下降到了12V左右了!搞了一下午了,不知所措了!

网友A:
这个压降也太多了哇  建意把24V 所联的东西 启动后的都一人个断开 看哪个影响了电源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或接地了,这个故障我曾经遇到过,直接的方法就是摸线,看那条线发热厉害

网友C:
如果不是新设备,考虑楼上的建议仔细查查。

网友D:
有传感器之类的短路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电压降下来了,但保险没有烧,短路电流很小。
2#楼说的摸线路发热太夸张了,如果线路都发热了说明短路电流很大,回路中的保险应该早就烧了吧!

网友E:
你说的是PLC本身的24伏输出吗,但这与PLC运行或停止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提供给PLC输出负载的24伏有短路的现象吧。

网友F:
分别排查每一路负载

网友G:
摸真是扯了,查图纸有几路24v,开机哪些动作,从可能性上一路路查。。。

网友H:
漏电或什么东西击穿

网友I:
有短路或负载远大于电源容量!

网友J:
应该是输出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K:
开机下降说明某输出点短路,摸还真不是扯,通过手摸发不发热排除故障很多次了,大电源控制很多小负载通过摸排除故障快

网友L:
压降这么多,肯定回路有短路了或过载,只能一个一个的检查了。

网友M:
碰到大多数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N:
分别断开输入点试试

网友O:
接个假负载试下,如24V汽车灯泡

网友P:
基本上是电源本身坏了,如果短路,那是1V都没有的。把所有的负载都去掉,然后只保留一个负载,如果电压还是12V,那就肯定是电源坏了。

网友Q:
并多一个电源试下,不行就是有短路。

网友R:
1、负载的负荷高于正常(负载有损害的地方或是有漏电),2、就是你的负载与电源选型有问题。3、你的电源有问题。个人认为先从电源入手。

网友S:
这个顺藤摸瓜,短路可能性最大。

网友T:
此种情况基本就是负载短路所致

网友U:
用可以测直流的钳形表检查各路负载电流,电流大者即为短路负载

楼主:
后来在开机的状态下,一路路的断开了负载,最后断开一路的时候,停机了,24V正常了,仔细检查这一路,仍然没问题晕,不查了,换24V电源,居然OK了!

网友V:
故障应该在负载这里

网友W:
新机的话是负载过大,维修的旧机你注意下开机后那几个开关(光电开关等)有动作,输入的指示灯会变暗,重点查那几个就好了

网友X:
对地的可能性大,先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可以确定负载端线路了

网友Y:
     分段测试,圈定故障范围。

网友Z:
主要检查信号线,有可能是设备运行时信号线的皮磨破了漏电造成的电压低。

网友AA:
这个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应该早就保护了

网友K:
用的什么电源?如果是普通的S-120-24这种渣渣那多数电源坏了,如果用像300的模块电源还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AB:
有线接地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有短路或负载远大于电源容量!
同意版主的

网友AD:
电源坏了。估计

网友AE:
电源估计坏了

网友AF:
回复 网友T: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更换。

网友AG: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检查后发现是一个电磁阀线圈电缆被压扁造成短路。

网友AH:
看了前面,判断是有接地了。
看楼主更换电源正常,问题是出在电源本身?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检查电源,给我们一个答案。

网友AI:
如果是旧设备的话 应该是有短路或接地的地方

网友AJ:
有那根线接触不好了,没接上。我以前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查线吧。电源也查

网友AK: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给PLC供电的24V直流电源和给外接负载供电的24V直流电源分开,就是2套24V直流电源。

网友AL:
24V电源短路了,建议断开24V电源1路1路试一下,有时候测量电阻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AM:
2楼的确实有点夸张,负载不是很多时使用1楼的方式,我们设备查短路,电压降不正常都采用此种方法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晕,设备停止时PLC的24V正常,开机就下降到了12V左右了!搞了一下午了,不知所措了!
你说的是PLC输出的24V?
还是给PLC用的24V?

网友AO:
应该是短路问题查查是哪个传感器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