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楼层显示控制

楼主(2015-01-07):
电梯显示驱动为共阴极接法,如何显示当前楼层为-1层?

网友A:
如果只有一层负一楼,可以显示0吧,或者- 或者什么非数字的符号

网友A:
要不就要搞两位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两位显示,程序显示驱动为0110.数码管显示-1.。。这个-1 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B:
说共阴极接法有什么用。楼层显示输出方式是十进制?BCD?七段码?如果是十进制和七段码都可以搞的,BCD就不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出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位显示,程序显示驱动为0110.数码管显示-1.。。这个-1 是这么计算的?

你说共阴极接法, 说的是给数码管的信号,你说的0110说的应该是给译码芯片的信号吧,这个芯片输入什么信号才输出-1我就搞不清楚了,要查看译码芯片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这些我也不懂。。。不过那段程序写的是显示驱动A置0,显示驱动B置1,显示驱动C置1,显示驱动D置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我也不懂,没拆过。。我就是看到程序写着显示驱动ABCD置0110。。。是梯形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串行通迅的吗?

网友A:
把程序和电路图上载给大家看看才搞得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个不要管它,是显示译码和驱动模块内部的问题, 输入0110它就是显示-1

能不能上传全套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根据其他楼层显示规律,它应该是显示6,为什么显示-1, 需要看驱动器说明了, 还有没有其他附加信号?如B1,B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所有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