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1-07):
新手求助一PLC程序图
。plc控制,水位开关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是常闭的,当低水位是电磁阀打开补水,加水到高水位时,电磁阀闭合停止补水,此时电磁阀开始计时一分钟,一分钟过后水位开关在低水位是开始补水,若在高水位就不补水,以此循环,求各位大侠帮帮忙,给个程序图,谢谢,急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这个你只要把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图能画出来,那用PLC就不成问题了。这样对你的水平提高有帮助的。

网友B:
LDt0 ANDx0 ORm0 OUTm0 LDm0 OUTy0 LDIm0 OUTt0 k600000是这样的吗

网友C:
t0 k600000哪个plc支持?

网友D:
这么个控制也要用PLC了。。。浪费了吧

网友E:
用硬件做吧,这也是PLC入门的基础。

网友F:
其实不用plc也可以。液位检测就能实现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么个控制也要用PLC了。。。浪费了吧
我 想是以前的输入输出模块有余量吧

网友G:
我觉得压根就没必要做那个延时,直接将低水位(常开)和高水位(常闭)串在电磁阀24v 回路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注意过t定时范围,初学中……三菱PLC定时器的范围是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