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程序

楼主(2015-01-07):
大神们帮小弟看下以下程序怎样理解
A(
A M93.0
S M93.1
A T10
R M93.1
A M93.1
)
A M 149.5
O
A(
O M1.0
O M2.0
O M3.0
A(
O M4.0
O M5.0
O M6.0
)
A(
L DB89.DBW 98
L 1
==I
)
A M 132.4
)
AN M 93.1
O M98.0
 Q  44.2

上面程序怎样理解A(
另第一个A( 内最后一个A M 93.1 与上面的程序怎样接在一起的.
实在试过转不了梯形图,所以在此求大神解说下,谢谢!

网友A:
第一段真的还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写呢?

网友B:
不能搞成梯形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转换不了,一台瑞士设备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就解释下后面的先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慢慢的看,首先看最先的括弧,有些是嵌套,看清楚了,把一个括弧看成一个M点,就OK了
+1

网友C:
1、stl中A()是一个整体,2、最后一个A M 93.1 与上面的程序怎样接在一起的,上面是一个sr继电器,和M93.1相A(串)。

网友D:
最后一行有没少=?怎么是Q 44.2?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我打印的哪没打到,模了,重新看过程序是有的.

网友E:
lz转出来了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不到,我直接在原程序上转也转不到,由于不太懂所以就来论坛找大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去想了两天这分应该给你了,同时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弄的和你给的stl一个地方的括号不一样,不过我觉得结果是一样的,改变括号位置就转不成lad了

网友F:
看上去就是些串联和并联,怎么就是转换不了呢?楼主是原版复制的吗?是不是不完整? 最后一行就少了个=吧

楼主(2015-07-28):
回复 网友F:
是小了的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