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3U-48M型号PLC

楼主(2015-01-07):
我们公司的FX3U-48M型号PLC,输入端有L/N/接地这个我理解为PLC地电源,对么??
另外还有0V/24V/S.S三个端子不明白是做什么的,其中24V/S.S好像是并在一起的???
那个输入的公共端和其它输入端之间会不会存在电压差啊??
还有那几个指示灯POWER和RUN我理解会电源和运行,如果有故障会有什么显示,如何应付呢??另外有BATT和ERROR指示灯,请问这两个亮分别表示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搞定呢??

网友A:
没接触过plc?
24v电源,npn,pnp输入的区分
指示灯含义看看plc手册

网友B:
如果能找到相应的使用手册,可以看一看有无相应介绍。

网友C:
L/N是电源
S/S和24V短接,这时输入的信号时NPN型的,如果S/S和0V短接,输入的信号时PNP的
如果故障灯亮了,可以通过软件中PLC诊断下是什么故障原因
BATT是电池,电池出问题了,这个灯会亮

网友D:
备件?
1,应该是没电池了。
换电池 或者通电 不知道能不能充电。貌似不能吧,
电池不报警了。然后电脑监控程序
S.S 是 X输入的NPN PNP 选择。
FX3U。。家里有一只 晶体管的

网友E:
新的有接线方式的 上面会标明的

网友F:
FX3U与FX2N不同之处就是输入公共端;
L N为外部电源接入端子;AC220V接入;
0V 24V 为PLC向外提供的DC24V电源;
S/S为输入公共端子;

网友G:
S/S和24V短接,用的PLC内部电源

网友H:
BATT电池电压低时会亮,提醒你要尽快更换电池,PLC可继续运行,ERROR是PLC内部CPU出问题或程序有问题,PLC不能工作。其它你的理解都对吧]

网友I:
为什么不看书呢,硬件手册上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J:
给你个链接你去看看:
FX3U硬件手册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8cf16f563c1ec5da50e270fe.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输入端的回路是怎么构成的哦??

网友K:
问FX3U怎么上个FX2N的图?

网友L:
还真没见过3U的

网友F:
FX3U已经销售好多年了;
公共端S/S,与原来FX2N的欧版的是一样的;
可以+24V接S/S上,0V接到X0 X1。。。。。。。。。。。。。
也可以0V接到S/S上,+24V接到X0 X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输入端的回路是怎么构成的哦??

网友M:
那图片盖板上不是FX2N吗?3U和它一样的?还没接触过3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张图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