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器

楼主(2015-01-07):
求助:上电的时候,报E007故障,查了一下,是过压,过了几秒,用手摸了一下CPU烫的很厉害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再运行中出现过压,看看制动电阻端子是否连接号,制动电阻是不是好的。
变频器没运行报过压,查看外部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