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考试时遇到的一道题,我觉得是地线,但是好像不对,好像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不能混用的。能详细介绍下由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采用保护接零的系统中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同什么连接?有什么例子经历介绍更好!

网友A:
当然是接地啊

网友B:
接地,都是与大地等电位,安全,接零理论上O线有电压的特别是三相用电不平衡时,与大地就不是等电位了

网友C:
保护接零的供电系统中,中性点是和大地相连的,在变压器旁就有一个接地网和中性点相连,零线到用户后分成两路,一路称工作零线,另一路称保护零线PE,PE是和车间的金属框架设备的金属外壳连接,电控系统的保护零线相通,这时的接地叫保护零线的重复接地。是防止保护零线断开时的保护,不叫接地保护系统。

网友D:
在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严禁同时采用接地、接零两种保护方式,因为两种不同的外壳保护接线方式混杂使用,当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一相碰壳漏电故障时,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电位升高,零线的对地电压将会升高到电源相电压的一半或更高,这时实行保护接零的所有设备外壳均带较高的接触电压(因直接与零线相连接),从而危及操作人员安全。

网友C:
在采用保护接零的系统中,保护零线是和设备的金属外壳连接的,而设备的金属部分是和车间的金属框架连接的,但我们不能说这是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了。如何这样那么就是概念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台变压器接零保护系统哦!

网友E:
保护接零,在于大地连接就是重复接地

网友F:
这个题目,可能要去找相应的标准答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