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V锥流量计由于流出系数要大于孔板流量计的流出系数,使相同流量时孔板的差压值要高于V 锥的差压值。孔板流量计的变送器一般都是用中差压表,V 锥流量计一般用低差压表。
然而V锥流量计作为一款新型的流量计, 虽做了大量实验, 但迄今为止V 锥流量计可依据的国家标准有限,由于机密性和专利的限制, 现已公布的有关V 锥流量计结构设计的可利用的文献较为缺乏。由于试验数据不充分, 使得每台V 锥流量计出厂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标定。从而也增加其费用。
各种规格V 锥流量计的价格要高于孔板流量计,但低于可更换孔板流量计。V 锥由于用料多、加工工艺复杂、标定费用高,使得其售价较高。在考虑流量计时, 初次购买价及安装费用、仪表的可靠性、长期维护费用、永久压力损失等综合因素的总评才是选取流量计的依据, 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才能做到合理选型。
V 锥流量计除了在初次购买费用上高于孔板流量计外, 其他的费用应该与孔板流量计持平或低于孔板流量计。尤其是在补偿压力损失所需要的耗能方面。

网友A:
V锥的流量计还是可以的维护量少

网友B:
同意楼上,尤其高温高热环境挺抗造的

网友C:
不是一个标准节流件,在传统的设计院设计中大部分还是选用孔板流量计,这在偶厂的新项目中就可以看出来,设计院就是生搬硬套的使用孔板,虽然使用方建议可以选用一些楔式流量计但设计院牛逼就是不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