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变频器能启动大功率设备么,能和软起一样么

网友A:
我觉得要比软起还要好些,个人看法

网友B:
变频器主要用在调速,不调速用软起,变频器比软起价格多很多。

网友C:
变频器当软起,那是最好的软起,真正的软起,因为他是电压和频率同步调节的软起,电流的冲击最小。可以的。你可以百度以下软启动的种类,变频软起的特点。就知道了。

网友D:
软起能用的变频器就能用,用软启就是因为和变频器比用不了变频的功能又可省成本

网友E:
当然可以,软起成本低点啊。

网友F:
变频器的功率和你的实际功率一样或高一等级就行

网友G:
变频器还可以设定启动过程曲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