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二次烧管

楼主(2015-01-08):
佳禾1.5单管变频,第一烧管,检查了驱动,电源无问题,装了新管上去,正常使用几天又坏了,把开关管拆下,发现一个情况,绝缘层上有层黑色的痕迹,用表量居然有1-50K的电阻,才想起第一次烧时没有清理过,当时应该就有部分的,把绝缘都换了,装同样的管,正常用了半年。总结,第一次烧是外部引起,第二次最大可能就是碳粉漏电。

网友A:
楼主第二次操作仔细很多了,把上次装上没处理好的地方重新处理了下。很好,多搞几次,经验就来了。以后这种问题就不会再范了。

网友B:
这是你平时习惯不好,我修理的设备我都尽量给清洁干净,举手之劳。能发现这问题LZ也是很细心的人了

网友C:
单管机一大损坏原因就是绝缘这边有问题,楼主找到问题了,值得表扬表情,修理机器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技术,一个仔细

网友D:
这一行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啊

网友E:
原来如此啊 卫生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