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汇川MD280启动报ER17接触器吸合故障,接触器,能正常吸合,接触器两端检测线直接短接也无效,请问这个检测从哪里来的

网友A:
直接短接还不行就是内部电路的问题了,顺着那两条检测线查找看看了

网友B:
三相检测屏蔽一下

楼主(2015-03-09):
回复 网友B:
哈哈是三相检测短接了的缘故,把光耦脱开反而好了,人为造成的故障,真是自作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