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问一下这个电路保险丝的电压参数到底有什么用啊,设置这个参数到底什么目的啊

网友A:
要是用在高于其电压等级下使用,很有可能就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

网友B:
按实际电压等级选择就行,比如220v就选250v的。

网友C:
有了它,你就可以选择,选与其匹配的。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把低电压的用在高电压上,因为耐压低,除了内部熔丝,外部材料也变成导体了呢

网友E:
低压的用在的压安全没保降了

网友F:
保险丝肯定要选合适的电压等级的
需要匹配使用

网友G:
你可以把他看成绝缘体,电压高了就击穿了

网友H:
耐压比实际使用的电压高就可以了

楼主:
受教,多谢大家的帮助,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