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问一下三菱PLC计数器,减计数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三菱PLC计数器,减计数怎么做?谢谢

1、如果不介意32位计数器的话,可以使用C200或以上双向计数器来减计数。
2、也可以使用减法配合比较指令来模拟计数器的功能。
例如: LDP X0
      SUB D0 K1 D0
      LD= D0 K0
      OUT Y0

网友B:
普通计数可以用减法

网友C:
SUB 减法指令,DEC自动减一指令

网友D:
高速单相计数可以驱动对应的特殊继电器,切换计数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都很好,对应的特殊继电器,切换计数模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