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根据咸老师说的做了一个三相电。。。。用一台空闲的海利普5.5KW变频器输出接三个电流互感 器,就是没找到隔离变压器,但还是可以用,然后接欧科变频器,就是启动时听到海利普变频器有点噪声,其它没问题。。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这是干什么呢??一个变频器又接一个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没有三相电的地方就可以用上场了。。。

网友B:
不接互感器行不行?试试看。
第一个变频器是220V升为380V的单相电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利用变频器当做三相电源

网友D:
楼主看到学到就开始动手了,不错,支持下。

网友E:
求咸老师 帖子地址

网友F:
咸老师的知识值得我们学习,lz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看不懂啊 求原理图

网友H:
这是怎么弄着呢,楼主讲一下吧

网友I:
动手能力超强,顶!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变频器是单相输入3相输出的吗

网友K:
感觉好神奇啊!今天还在想如果家里有三相电就好了。

网友L:
哈哈,不错,测试下220V输入端电流多大啊,带个小电机试试,

网友M:
是先用调压器将220V用调压器升到380V,再将单相380v通过无输入缺保护的变频器转成三相380V,是这样吧。

网友N:
实用性欠佳,一般工地才会出现没380v的情况,即使没有380v,也可以用单项电机代替,有买变频器的钱,可以买N多电机了。楼主还在学校吧,建议楼主多学习点实用的,比如工业上常用的传感器,类型什么的。其实现实中又有好多是高精尖的呢,都是些基础,但大学生就是这些基础都不会。

网友O:
楼主的资源不错啊!

网友P:
把知识学以致用,总是好的,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接互感器不行运行报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220V转380V变频器接海利普变频器,输出接三个电流互感器(要是有隔离变压器最好加到后面去)然后当三相电用就行了

网友Q:
楼主能否把原理图放出来看下?

网友R: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变频器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吗,你接完线以后, 你干嘛还要连接电流互感器,还是连在二次侧的,又连到另外一个变频器输出为三相电么,我有点没看懂的,可否详细的说明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R:
单相380输入,要是输出不接互感用不了三相电输入到变频器

网友S:
都要求上个图,我把我做的发在这里吧。图中L01、L02、L03即是由三只电流互感器充任的滤波电抗器。在这里是当电抗器用,不是当互感器用的。
这样一来,经过滤波和隔离,即安全,波形基本上也接近正统弦波。修变频和软起,都行了。自己就有三相电源了,哈哈。买二本小功率变频器,几百元,投入并不高。
还有一个思路,用三只单相隔离变压器,将一、二次星接起来,也可以做成三相隔离变压器(如果三相变压器不好买的话)。

网友T:
学习了。咸庆信老师好法...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咸老师

网友U:
利用电感的原理 过滤掉高频杂波和平滑波形

网友V:
不懂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变频器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吗,你接完线以后, 你干嘛还要连接电流互感器,还是连在二次侧的,又连到另外一个变频器输出为三相电么,我有点没看懂的,可否详细的说明下呢

网友V:
这个有个场合很实用,就是在没有三相电的房间里,做三相电设备电路测试,我以前见过一个做柜子的没有三相电就用220的电机拖了一个380的发电机,不过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W:
确实很实用!

网友X:
单相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怎么能说可以替代常用三相380V电?

网友Y:
从厂家的图片来看,就是一个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估计内部也是相似原理

网友Y:
有谁用过的,上个内部图就更理想了。

网友Z:
这在什么场合下比较实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