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可以看看裘总的博客,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B:
伺服系统自己闭环  步进完全开环

好比你老爹叫你吃饭  你吃饱了就不吃了 老爹再叫你也不吃 自己根据需要吃多少 你自己闭环
你吃饱了去喂金鱼 不停放鱼料  金鱼见鱼料就吃 有多少吃多少  它吃饱吃撑由你控制 金鱼自己饱死也不知道

网友C:
百度下吗,楼上哥们太调皮了哈哈

网友D:
区别大了,精度、速度、可靠性、价格也不一样。步进一般用在经济型。伺服的成本就要高很多了,但效率也高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这么讲吧,步进电机原位机给它1万个脉冲,它实际可能只走了9995个,丢失了5个脉冲。而伺服电机你给它一万个脉冲,它就走一万个,它一直拿实际执行的脉冲数跟给它的脉冲数比较,少了继续执行,到了,就停止

网友F:
步进速度慢,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G:
伺服过载能力强,响应快,调速范围广.....

网友H:
首先是价格;
一套伺服是步进的几倍到十几倍;
转速方面,步进一般也就几百转,而伺服大多都可以达到3000转,最高4500转;
过载及动态响应方面,伺服性能要比步进强的多;
还有一个就是伺服是带反馈的,步进则没有,所在丢步等是有可能的;
最后,伺服带有速度模式、转矩控制模式;步进则是仅仅有定位模式;

网友I:
首先二者都是特种电机,都能精确控制速度。但是二者控制速度的原理不同: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通过编码器反馈等完成),即会实时测定电机的速度;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输入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会转过一固定的角度,但是不对速度进行测定。

其它的不同,伺服电机的启动转矩很大,即启动快。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额定速度。适宜频繁启停而且有启动转矩要求的情况,同时伺服电机的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在生产中用的很广泛。

步进电机的启动,就比较慢,要经过频率从低到高的过程。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备过载能力,而伺服电机的过载可是很厉害的。

网友J:
1,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价格和使用控制功能
2,伺服系统自己闭环,也可开环,可带一般电机也可带伺服电机,  步进完全开环
3,体积和通讯功能也差别大,一般伺服都以总线工作为主,还带有自己的运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地址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网友K:
一个有反馈,一个没反馈
步进比伺服也便宜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地址吗?谢谢了
电机都是依靠驱动磁场的改变,带动受磁引力的转子运动(或有直线电机)。
普通三相电机是通过三相交流电产生的磁场的旋转,带动电机转子旋转运动,它的转动速度是由三相交流电的换相频率驱动的,也就是市电的50Hz。

变频电机是通过改变三相交流电换相驱动频率,改变电机的转速(调速功能)。如果不加反馈就是“开环“控制,也就是只管命令,不看结果。

步进电机是通过一步步(脉冲)指令的相位前进,驱动器产生步进移动磁场驱动电机转子也跟着一步步向前转,也可通过一步步的脉冲频率的改变,调整电机转速。步进电机也是“开环控制”。

而伺服电机也是通过一个个脉冲指令驱动电机,但是它的驱动环节就跟步进有所不同,它在电机驱动环节就引入了角度传感反馈信号,并每一步的与指令比较,这样无论是驱动位置还是速度都是跟输入指令的脉冲做同步对比的,是闭环控制。所以也叫“随动”,随时待命、说一不二的“奴隶”。
变频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加反馈,也可以构成“伺服控制系统”,但不是“伺服电机”,因为变频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反馈比较是在电机驱动的外环比较,不是在电机驱动环节,响应要比伺服电机慢。

步进电机也有很贵的,比一些伺服贵的也有。
大小也不是根本差别。
总线控制也不是根本差别。
步进电机在低速和停止状态可以锁定,而伺服由于是“随动”的要随时待命的,在低速或停止状态锁定功能不及步进电机,这对于要稳稳停下来做一件“大事”的应用来说,步进电机更有优势。
伺服电机由于它的“随动”要求,在大型电机上就显得吃力了,大型伺服电机就非常贵,而此时如果用变频电机”矢量控制”加编码器反馈,一样可以构成“伺服控制系统”而显得有优势。

下面签名有我博客地址。

网友M:
借光跟老师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