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把海绵一层一层分出来(20150113)

楼主(2015-01-08):
一叠海绵,要一张一张分出来,放到别的位置,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的确是个麻烦事。
想来或许只能硬件方面试验了。
用多个可弯可直的小爪子抓取,行得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海绵本身表面比较弯曲,不是一个平面,勾了之后还要方便放下来

网友B:
有难度啊

楼主:
海绵本身弯曲不是一平面,轻,摩擦力大,还要精确对位,不能偏了

网友C:
带吸力的机械手行不?吸力要调好,不然一下吸上来好几块海绵。

网友D:
呵呵,感觉人工比机器更能省钱。
对海绵要求高精度定位放置?精度多少?0.1MM精度吗?用机械手加步进马达吧。
机械手勾了之后可以做气缸推出来。
还要解决取料时,材料不整齐的重大难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产品是一个纸板,上面涂上胶,然后这个纸板压在海绵上粘住一张海绵,往上升,结果下面好几张海绵被带起来,这是最初方案,被迫改成这样,先一张一张的把海绵分出来,再定位,再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意思一块海绵粘住,会带起几块来。那能不能在那一堆海绵底下搞个吸力?粘住肯定会同纸箱一起上来,下面的吸住使它上不来,不知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一大垛海绵,从底下没法吸

网友E:
觉着像打印机那种整个斜向,下落用两个辊夹住转动供料呢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粘性的东西去粘住转移

网友G:
搞个象点钞机一样的东西,这样一转动就把海棉拖一张出来

网友H:
工控的帖子越来越有水平了,不好意思, 我拖后腿了,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过衣服袖口上那个粘的玩意,带钩的,下面是软毛,一撕就开,但效果不好

网友I:
参考一下复印机是怎么从一叠纸里取出l张纸的

网友J:
给你个地址,看看这个,也许你能找到答案!

全世界最先进的海绵制造工厂——全自动化

http://www.126pu.com/thread-54286-1-1.html

网友D:
楼上建议像点钞机一样或者像复印机一样的分海绵的方法,是不好实施的。
为什么呢?因为海绵和海绵之间的阻力太大了,根本就不能相对运动,不像纸张一样,表面是光滑的,纸张之间可以滑动,切割后的成片海绵,互相之间能够灵活滑动吗?

用钩可能是最好的方法,X轴Y轴运动,加上下气缸带钩,附带推出机构。

网友K:
过来学习下  这个东西不像纸张

网友L:
看海绵的厚度有一公分左右吧,可以从边上进刀分离再夹两边提出,关键在进刀分离的定量要做好

网友M:
这个确实比较有意思啊!弄个像点钞机一样的机构,不知道行不行,另外最好是在放之前每张之间加上隔层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N:
钢针的高度低于第一层海绵但不能低于两层海绵,一根不够可以加一到二根,长度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动作可能多了几个,但是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O:
回复 网友D:
钩子怎么自动卸载,钩子那边增加机构?

网友P:
16楼介绍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明天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摩擦力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有,大约4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客户买来的成品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因为海绵比较软,容易变形,一垛海绵的每一张都是弯曲的,就是说高度很不好控制,有写钢针在第一张,可能有一些就在第三张或空悬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纸板是平的吧?下压的时候重一点,纸板上升到一高度停下来,悬空后不就海绵也平了吗?如果在四条边都加一根钢针,就可以解决有一条边没有沾上的问题了。
画这个图之前我也考虑了很多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的思路是:纸板把持机构下降运动,待沾上一张海绵后上升,一定高度后停止后,下一步进针,然后纸板就可以走了,同时退针。可能会出现钢针带下来的海绵叠放不整齐的问题,那么根据海绵的厚度计算纸板上升停止的高度应该也可以解决,钢针的高度要以纸板停止的位置来计算。这里面关键还要看原来用的什么控制方式,因为没有看到设备全图,所以做出以上的建议。如果海绵垛本来是堆放整齐,放海绵的架子再施加一点夹持力可能更利于达到目的。总之,是个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从边上加气吹,把海绵层中间用气分开,在粘

网友R:
同意楼上,不过应该先粘,然后再用气把附带的吹下去。

网友S:
用软尼龙塑料钩

网友T:
用吸盘机械手吸住海绵,向上提升一张海绵厚度的高度,伺服或步进控制;海绵垛两边伸出钢针,拉住第二张海绵,机械手继续升高,把海绵拿走,钢针收回,等待下一次!

网友U:
翻板结构搞定

网友V:
用真空吸盘能吸住吗

网友W: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卷料来做,直接切一张粘一张。这样很好实现,而且卷料可能会比一张一张的便宜吧。

网友X:
翻板结构搞定
--------------------------
可以再详细点?

网友Y:
用吸盘不行吗

网友Z:
可以在上料台上方做一个滑行送料机构,在机构横置一根钢条,钢条上焊上钢针,就如一个耙子,耙子齿略低于海绵的厚度,在上料台远端下压,然后用机构让耙子反转。把海绵带起来,为了防止第二片海绵一起粘起来,在耙子平行放置一根钢条,距离可调。当耙子勾住海绵并且反转后,送料机构滑行,把海绵送至料台,耙子反向反转,把海绵放下,就如揭饼样。如想增加速度,此机构可做成轮式。

楼主:
回复 网友V:
吸不住,海绵都是透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客户买来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U:
您好,能详细说下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Z:
谢谢,上面压住海绵可能会被撕破,做过实验了,压力不好控制。

网友AA:
有难度啊,这个实现出来还真是厉害了~

网友AB:
这些是微信好友出的招哦,楼主看看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产品是一个纸板,上面涂上胶,然后这个纸板压在海绵上粘住一张海绵,往上升,结果下面好几张海绵被带起来,这是最初方案,被迫改成这样,先一张一张的把海绵分出来,再定位,再粘。。。。。。
下面海绵可以增加压缩空气喷嘴进行分张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B:
谢谢JINT

网友AD(2015-02-12):
回复 网友M:
可以考虑一下从静电吸收方面入手吗?静电吸灰。

网友AE:
帮不上忙,就看看

网友AF:
这里高手很多,学习了。

网友AG:
回复 网友G:
可以参考海德堡印刷机的上纸机构
非标是个苦逼的行业
 但我们痛并快乐着

网友AG:
引用 网友W: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卷料来做,直接切一张粘一张。这样很好实现,而且卷料可能会比一张一张的便宜吧。
难以定位取放的最好用卷料现场加工,同时定位、送料。我们用此机构曾处理过无纺布、铁氟龙小垫片。主要注意刀模的机构设计,冲压力的大小,送料、脱离的速度及稳定性。
非标是个苦逼的行业
 但我们痛并快乐着

网友AH:
机械手。吹风

楼主:
回复 网友AG:
楼主您好,请问你说的机构网上有没有,在哪里,谢谢

网友AI:
回复 网友M:
嗯,若改变放料或取料的方式,可能情况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I:
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J(2015-03-14):
相应大的平板上装上细针(类似大头针)下压然后提起,到位后采用气缸在海绵上多点推出。可以用PLC控制动作。

网友AK:
这里真是能人辈出呀!

网友AG:
回复 楼主:
你上网搜“飞达”,优酷里可能还可以搜到相关视频。
另外,你的海绵在储物架里不可能摆放的很规整,储物架要带轻拍扶正机构。
非标是个苦逼的行业
 但我们痛并快乐着

网友AL(2015-04-28):
回复 网友C:
海绵透气,估计不好吸取

网友AM(2015-10-02):
可否利用静电吸附原理再用伺服电机定位

网友AN:
回复 网友J:
这个视频跟楼主的应用不一样

网友AN:
楼主可以借鉴复印机先错开当前海绵,再夹取,要2机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