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5-01-08):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前辈,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允许失衡范围各是多少?与变频器功率有关吗?在此谢过啦!

希望路过的朋友都能留下宝贵意见。

网友A:
不带电机10V  带电机5V吧 电流1A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来了

网友C:
一般是50HZ时电压5%,大功率电流3~5% 小功率5~10%

网友D:
这些经验,值得共享。过去,还真的不太注意变频器的输出不平衡问题。

最近看到一些相关的讨论,觉得挺有意思的,引起关注。用变频器的输出悬空,来测电压的一致性,以判别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是否存在问题。这个思路很不错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数据感觉非常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