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警程序怎么写才好?如图

楼主(2015-01-08):
输送线上的板材通过首尾两头的感应器感应,如果输送线中间出现异常,板材堆积,就需要立即报警,我该如何加入这段报警程序?
谢谢提示。

网友A:
板料是同样大小,速度恒定的话,按照时间来判定就可以。这样会比较简单

网友B:
可按按照速度、长度做一个时间判定,但这不是最好的,如果板料大小、间距都一样好做,第一个出来之后隔多长时间检测到第二个,两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料是同样大小,速度恒定的话,按照时间来判定就可以。这样会比较简单
板料批次不一样尺寸就不一样

网友C:
检测出料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多长时间没有检测到就报警。时间根据现场调试。如果批次板材不一样,做个可以选择板材的菜单,换板材的时候必须更换对应的菜单,才能运行,板材不同对应的报警时间也不同,多大的板材对应多长的报警时间直接都做到PLC里面。

网友D:
那意思同一批次的大小一样的了?多设定几种规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出料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多长时间没有检测到就报警。时间根据现场调试。如果批次板材不一样,做个可以选择板材的菜单,换板材的时候必须更换对应的菜单,才能运行,板材不同对应的报警时间也不同,多大的板材对应多长的报警时间直接都做到PLC里面。
如果加转换菜单就没必要了,这样就增加了现场人员的工作内容。本来现场就缺人,工厂要走自动化,所以这条路走不通。要做成傻瓜型,不要人去干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做成自动识别板材大小,然后跟着设定程序工作就行了。跟本不要人为干预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就很好,进料检测到工件即开始计时,工作离开传感器就停止计时,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属于哪种工件,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件进行不同的时间判定,从而触发报警

网友F:
楼上法子不错,取进料间隔时间长短做出料检测时间,检测不到板材超过间隔时间报警

网友G:
7楼 的注意不错

网友H:
我讲下德国simpelcamp 出版线的做法,由于板子很长,一段辊道只能有一张板子,一段辊道安2个传感器,分别检测有和无,和其他前后辊道传感器对比,就知道有没有堵料,这会多些传感器,不过我以前在钢铁厂遇到的也是采用这种方法,非常稳定。

网友I:
不论板材多大,只要皮带速度一定,中间的距离一定,就可用时间的方法来确定。因为不管板子多大,中间距离和速度一定,它从检测到入到检测到出口的时间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出料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多长时间没有检测到就报警。时间根据现场调试。如果批次板材不一样,做个可以选择板材的菜单,换板材的时候必须更换对应的菜单,才能运行,板材不同对应的报警时间也不同,多大的板材对应多长的报警时间直接都做到PLC里面。
我是这样子弄的,不知道行不行,今天下午到现场加装一个出料感应器,把这段程序加进原设备程序内取。

网友J:
用金属检测的近接开关进行脉冲信号检测才是最简单的,近接开关的输入端接计时器,只要感应到材料和不感应到材料超过规定的时间,就报警流水线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金属检测的近接开关进行脉冲信号检测才是最简单的,近接开关的输入端接计时器,只要感应到材料和不感应到材料超过规定的时间,就报警流水线异常。
我用的是光电感应器,可调感应距离,检测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