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板总线问题

楼主(2015-01-08):
各位大神,红框框出来的那部分像是一个底座的东西是啥啊,是背板总线吗,那个东西起啥作用啊,菜鸟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这是个是有源底板,支持热插拔。

网友B:
举个例子,这种地板你拔前面的模块不会映像后面,而不带电源的那种的你前面模块出了问题后面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C:
那个一排排模块通过它连接起来的啊!要不然CPU怎么知道其他的模块。

网友D:
相当于那些用排线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的扩展模块,这个不需要排线把模块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E:
cpu模块通过这个扩展模块,走的是信号,电源应该另接。

网友F:
有源背板 呵呵

网友G:
西门子的模块机底板,是扩展其他功能模块使用的预留接口。
不要问它的技术细节,你只要会怎么插上产品来使用就得了。
这是西门子的技术专利,西门子不会告诉你半个字。

网友H:
你把他拆下来, 看看他们之间的联线, 你就一目了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它主要就是支持热插拔是吗,还有其他作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了,谢谢哈

网友G:
楼主不打算把其他控制部分分享吗?
比如触摸屏,控制柜全景,上位机,工控机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这个是我们学习用的一个plc,不是现场项目的,就是一个plc连了一个电脑

网友I:
300后面的那个好像是K总线,ET200M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
但我也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