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橘色线是?

楼主(2015-01-08):
帮忙解释一下这橘色线定义功能,ORG:STB.OUT

网友A:
没过过这种,一般棕跟兰电源,白公共,黑常开,灰常闭

网友B:
接到哪里的,是不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C:
竹中光电开关
这个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D:
同意一楼,只不过4线的常闭是白线吧!

网友E:
没用过,但是可以做实验测试,就会明白。

楼主(2015-02-16):
引用 楼主:
帮忙解释一下这橘色线定义功能,ORG:STB.OUT
谁再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