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一台电机,铭牌上标明的是3KW,380V,额定电流是4.8A,,变频器运行时监视电流参数在6.8左右; 我电动机过载电流参数设定为6A,结果运行60秒就报过载; 我想把过载参数改到7A,这样就不会报警了;  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电机有损害??毕竟铭牌上标明的是4.8A;

网友A:
3KW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6.8A呀。你有没有看错。

网友B:
电机会很快完蛋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机械是否过紧。

网友D:
这可不是对电机是否有害,而是对变频器绝对有害!电机的过载能力是很强的,而变频器的功率器件过载能力都是非常的弱,容易过热损坏。除非,变频器的输出额定电流等于过载电流(也就是大马拉小车),否则必须要停车把负载降下来再运行。

网友E:
这个电机的铭牌楼主确定没问题?

网友F:
电流基本是功率的2倍呀 怎么是会6.8呢是6.8吧 是不是看错了 如果老报过流 你用卡表卡一下 真要过了可就是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G:
是啊,3kw的电机额定电流怎么才4.8A呢

网友H:
额定电流看错了.6、8A也偏高

网友I:
见过55千瓦的潜水泵在160安运行,一点事没有,关键降温好,老化是肯定的

网友J:
电机3KW/380V,额定电流4.8A?变频器6.8A运行报过载,变频器功率多大?

网友K:
报警过流保护

网友L:
p=1.732*u*i。效率接近100%,功率因数接近1.马上把这台电机送中科院。。。
要么你看错了,要么买了假电机。正常3kw/380/4级y系列电机电流6.8a

网友M:
你确定3kw电机额定电流只有4.8a吗?

网友N:
不会吧,电机电流不对啊

楼主:
我是楼主,铭牌没有看错啊,上面电压380V, Hp: 3;   AMPS: 4.8;  RPM:1760;  型号: 36M304Y707G1
堡德电机;
变频器用的是AB的,型号:2.2KW/3.0HP;  AMPS:7.5KW   VOLTS: 0-460;
注意一下,AB的是美标,
现在电机运行监视电流6.8A左右,感觉不正常啊

网友L:
hp是马力

网友O:
单位都分不清楚,坑。HP和KW能是一样吗?1HP=0.736KW

网友P:
楼主这个水平干电工,怕怕。

网友Q:
3HP是2.2千瓦!

网友R:
楼主玩笑开大了

网友S(2015-12-14):
回复 楼主:
3HP只有2.2KW啊,4.8A是差不多的

网友T:
貌似楼主应该看错了

网友U:
过载时的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较低,是否可考虑进行适当的转矩提升,也可考虑使用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V:
三相电机额定电流=功率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