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板冒烟了

楼主(2015-01-08):
一个普通的绝缘板由于电流大烧焦,变成黑色了,但是用摇表摇测没有击穿,还能坚持2天吗 现在没有备件

网友A:
没有备件那就接着用呗,再说用摇表测过还是好的。

楼主:
主要是平怕出事。毕竟电流比较大。

网友B:
这个电流大不是直接原因吧,是不是紧固不到位,碰到过很多次螺栓紧固不彻底导致铜棒发热,传递给绝缘板变色损坏故障,紧固彻底再用

网友B:
一直痛恨电机厂对出厂的电机的接线盒内铜连接片后边的紧固螺帽紧固不彻底,怀疑是故意的,电机厂就是希望赶紧坏,尤其是国产电机,国人的素质真是没法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社会有时候不能说实话

网友C:
新设备里也有这种情况,今天就碰到一例,数控滚齿机报交流电机过载报警,正常这种情况都是断路器跳闸,可是打开电器柜检查,没有发现有跳闸的现象,用万用表电阻档对所有的断路器控制端子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有一断路器控制端子螺丝松动,紧固后恢复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直搞不懂同样做买卖,别人钱挣得快,后来知道铝排瞬间变铜排就明白了,真有不怕事大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先把发热原因找到,排除。再将就先用着,赶快买新的换上。

楼主:
哦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最好别用 实在没办法用用也可以

网友E:
看情况、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F:
没备件你也只能用了啊

网友G:
烧的严重吗,不严重可以继续使用下,评估下吧

网友H:
既然测了没问题那就试试吧

网友I: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J:
    备件要换上。

网友K:
没办法也只好用了

网友L:
表面碳化的黑乎乎的割干净安全点

网友M:
这边小心翼翼的用着,赶紧催备件。

网友N:
摇表的电流太小吧,表示不敢用,原来用过几千伏的高压做实验(电机绝缘纸,在电机厂),还是感觉没有把握,黑了就不要用了吧,要不增大故障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