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水流的传感器

楼主(2015-01-08):
我想用来检测水管中是否有水流过,请教大家有那种传感器可用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专门的传感器。容易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B:
水循环中央空调用的水流开关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很便宜的水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水流开关吗不差钱就用传感器

网友E:
用德国易浮门啊,耐用

网友F:
用水流指示器,喷淋水管上用的那种。

网友G:
水厂检测有一种连漏水都可以检出的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H:
楼上各位说了那么多,问下哪种性价比最高呢?要用肯定要用性价比相对高点的。

网友I:
SEN-DB系列挡板式水流开关

网友J:
把式流量计  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