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都写好了,能否用电脑模拟触摸屏操控plc,验证程序是否正常,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上机调试。需要两台电脑吗?

网友A:
西门子300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都写好了,能否用电脑模拟触摸屏操控plc,验证程序是否正常,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上机调试。需要两台电脑吗?

西门子:PLCSIM和WinccFlexible
三菱:GX Simulator和GT Designer
Proface:ProEX和GX Simulator,前提是安装有三菱的MX Component
Omron:CX Simulator与其NS Designer
……
很多家厂商都有PLC与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大多数厂家只能对应自家品牌的。

我是使用触摸屏和PLC程序分别模拟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你的程序要写的足够好,否则一个结果模拟就要了你的命了。

网友C:
模拟也是解决部分问题而已。不是万能的

网友D:
三菱的可以同时使用PLC的仿真软件和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在同一台电脑中。
三菱触摸屏的仿真软件GT Simulator,PLC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网友E:
三菱可以而且简单又好用

网友F:
硬件模拟最好,还能检测现场的通讯是否有干扰。

网友G:
一直对仿真软件不感冒;

网友F:
小工程可以仿真,大工程还是直接现场测试吧,问题会有一大箩筐。
大工程你还全部用仿真,有画蛇添足的嫌疑了。等哪天仿真没问题,到现场就始料不及的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H:
三菱PLC 编程软件GX WORKS2 软件自带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2
三菱HMI 编程软件GT WORKS3软件自带仿真功能

需要软件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I:
知道有仿真,但从没用过。设计思路一定要好,要正确。这样做在现场调试时会轻松很好的。

楼主:
如果是不同厂商的plc和触摸屏能否用一台电脑模拟plc一台模拟触摸屏,中间用数据线通信,就像直接用plc和触摸屏通讯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不同厂商的plc和触摸屏能否用一台电脑模拟plc一台模拟触摸屏,中间用数据线通信,就像直接用plc和触摸屏通讯一样?
即使是不同的厂家的产品,如果是支持同时模拟的,不要两台电脑,只要在一台电脑上,同时启动PLC和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F:
工控设备装机都是需要调试的,难道装好就直接拉走?电也不通一下吗?

网友C:
直接拉走的也有一些。

网友J:
在下愚见,模拟对学习阶段非常有帮助。实际调试最好是现场,模拟只能说你的逻辑没问题,但是和现场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K:
完全没问题啊  300的就可以仿真

网友L(2019-01-25):
仿真时通讯出错怎么解决啊

网友M:
有硬件最直观

网友M:
建议用实际硬件哦

网友N:
从来不用模拟,好多模拟不出来,现场都会有各种问题出来,何况模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