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是这样的,有个LCD显示器,想自己安装一个单片机来实现根据环境亮度调整屏幕亮度,其中需要测量屏幕的当前亮度,从高压包出来给灯管供电是850V左右,而且应该是交流/脉冲,不太好测,希望大神们给点思路,有没有办法测其他哪个点的电压或者其他参数来拟合出一个屏幕亮度的公式?谢谢

网友A:
没弄过这个,如果从lcd的控制信号线找找呢?本身应该有个控制亮度对比度之类的信号吧?

网友B:
从亮度调整端看是否行的通,亮度调整端一般为0-5v连续可调的直流电压或者是pwm脉冲信号

网友C:
楼主,显示器改亮度,不要在高压部分想办法。
显示器本身就已经提供了弱电信号以便修改亮度,比如显示器边框按键,就是用的开关量更改亮度不错的一个方法。
不懂楼主这样的需求有什么用途呢?
改自动很麻烦的,还不如人工调节最好,难道环境灯光还会时时刻刻不断变化闪烁不成?
用照度传感器检测,判断之后用开关量的接通的次数连接显示器的边框按键进行调节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下图的红圈处,就是低压信号板控制高压板的接线之处,分别是灯管ON/OFF信号,ADJ亮度控制信号,12V供电正极和负极供电,复杂一点的还有几个信号和不同的供电电压,楼主自己慢慢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