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分正负极

楼主(2015-01-08):
今天一个同事打电话说,设备一启动24V就过载,电源就短路保护没有输出了。让他查了半天查到继电器上,开始以为继电器坏了,但是现场几十个不至于都坏吧,和泉的继电器,平时用着都还好。最后才发现继电器电源接反了。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一般继电器电源接反只是指示灯不亮,动作正常,怎么回过载呢

网友B:
有找到短路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继电器电源接反只是指示灯不亮,动作正常,怎么回过载呢
开始我也很奇怪,我们用的一直是部分正负极的,不知道这次采购怎么是分正负极的,开始给我电话查到继电器的时候,我还说继电器被他给烧坏了呢,后来把线圈两根线调换下就好了

网友C:
由指示灯是二极管的 有单向导电特性 反了灯不亮的 但动作 还是能动作的

网友D:
难道是线圈并接了逆程二极管?

网友E:
只是线圈反了?不是相关电路连带引起?
你只接继电器看看

网友F:
是不是线圈并联的有保护二极管呀

网友G: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啊。最多那个指示灯不亮吧。

网友H:
是否线圈反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I:
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短路点没有??
后来把正负极给颠倒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指示灯是二极管的 有单向导电特性 反了灯不亮的 但动作 还是能动作的
之前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但这次却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线圈反了?不是相关电路连带引起?
你只接继电器看看
这个我让他试了,就是试到这个地步,我猜测是继电器坏了,但后来一想那么多全新的不至于全部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线圈并联的有保护二极管呀
这个还不确定,不是我在现场。我让他带一个回去,打算实验实验

网友J:
还是买欧姆龙的吧,哪玩意就不坏!

网友K:
直流继电器接线图标+-的就应该按图接。LZ的估计内部集成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L:
第一次听说,改天买一个和泉的试试,这品牌的没听说过啊,更没听说过直流的继电器还分正负极的

网友M:
没有遇到过这情况啊 施耐德 和泉 正泰 好像还都没遇到过分正负极的了

网友N:
并联了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是否线圈反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网友P:
是要分正负极的;
OMRON的接反了指示灯闪下不会亮,但触点是会动作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是否线圈反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就是这个原因,这主要用在PLC控制的设备上,起触点保护作用的。

网友R:
直流的继电器是分正负的,不过没碰着嫩这种情况,只是接反了灯不亮

网友E:
说因为线圈接了反相二极管的都咋么过吗?瞎胡说,看看资料在说,哪怕试验一下。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电源被短路了,当然会......

网友T:
这个倒没有发现,接反了只是状态指示灯不亮,线圈还是能得电动作的。和泉的也没用过。

网友U:
应该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V:
没见过 ,少见

网友W:
我们厂一直用和泉,从未分正负,不知你们那是不是真的和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买欧姆龙的吧,哪玩意就不坏!
欧姆龙现在市场上假的太多,我们之前就是用欧姆龙的,可能是采购原因吧,现在全部用和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听说,改天买一个和泉的试试,这品牌的没听说过啊,更没听说过直流的继电器还分正负极的
并不是所有都分的,应该是他那现场的分,我现在现场用的也是和泉的就不分正负。因为我带过他几天,还在怪他当时是不是把继电器给烧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这样解释就差不多了,我们电源输出是带过载保护的,当负载过大时候电源就不输出了。这就导致24V短路了啊

网友X:
这个系列,部分是带续流二极管的,反接就直接导通了,使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Y:
常见接反了 灯不亮

网友Z:
回复 网友O: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短路点没有??
后来把正负极给颠倒下就好了
  据此判断,十有八九反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AA:
那以前是怎么用的啊?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反了就不行了,我觉得问题还是应该出在其他地方的,和这个正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那以前是怎么用的啊?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反了就不行了,我觉得问题还是应该出在其他地方的,和这个正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应该是这次和以前的继电器型号不同了,以前用好好的,说明以前是不分正负极的,现在需要调线说明现在的继电器需要分正负极啊。目前调线后没出现其他问题,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AB:
注意了,有一些继电器里面有个续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接错了很麻烦,会烧PLC输出点

网友AC:
感谢楼主分享,第一次了解到这方面的知识,在以后工程实践中我可要注意这方面了。

网友AD:
lz可能不是正负接反的问题,今天什么原因说不出,因为这种继电器我们一直用,没听说有线圈还分正负

网友AE: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用过的国内国外的也有好几种牌子,和泉的也用过,内部都不带这个,接线的时候随便接,如果没看到这个帖子遇到这种情况,很难往这方面想,学习了

网友AF:
施耐德24v接触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AG:
线圈内部装有续流二极管,这是好事,省的外部再装了。这个功能很有用。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圈供电电压的极性。

网友AH:
同意楼上各位接反动作灯不亮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你说话矛盾不,还被赞,不理解

网友AI:
如果是DC电源,就该分正、负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你以为这个二极管是自恢复的呀,早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注意了,有一些继电器里面有个续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接错了很麻烦,会烧PLC输出点
只有晶体管输出的才会烧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你说话矛盾不,还被赞,不理解
第二个逗号应该改成句号就好理解了,后面是指一般的继电器。我表示我错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你以为这个二极管是自恢复的呀,早烧了
不一定会烧的。遇见过续流二极管接反导致数控系统主板烧坏,但二极管还是好的。

网友AJ:
回复 楼主:
嗯,这种现象,应当是接了续流二极管,或者可查一下型号有不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有续流二极管在作怪了,接反了相当于短路,一般接反只有指示灯不亮,动作还是有的,不会短路。
你以为这个二极管是自恢复的呀,早烧了
不一定会烧的。遇见过续流二极管接反导致数控系统主板烧坏,但二极管还是好的。
你接dc24v电源看看
数控板烧了很正常
PLC晶体管输出的,烧了也很正常;继电器输出的试试,看谁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