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疑问

楼主(2015-01-08):
今天在车间干活,看到一台三相多速异步电动机,以为它的多速控制的实现就是普通的星三角运行的切换,星形作为低速,三角形作为高速。因为平时看到的普通电动机进行星三角启动时,星形启动电压低,转速也低,三角形全压启动,转速也随之提高。我看了一看电气控制柜,竟然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恰恰相反,星形运行作为高速,三角形运行却是低速。看电机铭牌上面,三角形运行的时候只接电动机的三根出线,星形运行接六根。我很纳闷,怎么星形是高速,三角形反倒成了低速了呢?上网查了查,这属于变级调速,是如何改变极对数的呢?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还请大家多多赐教啊!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双速电机,多看看资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铭牌不是标注着低速8极高速4极

网友C:
百度一下

网友D:
这个本来就是双速电动机呀。

双速电动机属于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是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连接方法达到改变定子旋转磁场磁极对数,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速。

   根据公式;n1=60f/p可知异步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与磁极对数成反比,磁极对数增加一倍,同步转速n1下降至原转速的一半,电动机额定转速n也将下降近似一半,所以改变磁极对数可以达到改变电动机转速的目的。这种调速方法是有级的,不能平滑调速,而且只适用于鼠笼式电动机。

   此图介绍的是最常见的单绕组双速电动机,转速比等于磁极倍数比,如2极/4极、4级/8极,从定子绕组△接法变为YY接法,磁极对数从p=2变为p=1。

∴转速比=2/1=2

网友D:
变速原理

电机的变速采用改变绕组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用改变电机旋转磁场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

双速电机(风机),平时转速低,有时风机就高速转,主要是通过以下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线圈的绕组连接方式来实现。

1、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共有绕组,通过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定子绕组的接法来实现变更磁极对数;

2、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

3、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而且每个绕组又可以有不同的联接。

网友E:
电机三种调速方法:变频,变极,改变励磁电流。你这个就是个双速电机,变极数来改变速度

网友F:
传统的变极调速马达,逐渐会被变频调速所取代的。
变极马达制造与维修相对于普通的单速马达麻烦。

三相交流马达是依靠线圈形成磁场而旋转的对吧,那么磁场的存在,就是成对出现的。
工作原理就是马达的转速和马达的内部的磁场极对数成反比,级数越高,转速越低。

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
以上是同步马达的转速。
如果是异步马达,转速会低一点,比如4极异步马达的转速就是1480,比1500少一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认定你就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G:
   这个就是变极调速电动机.

网友H:
三角形,星形速度都一样的,变极调速,V=60F/P

网友I:
楼上有几位说的比较详细,或者可参看一下电机方面或电机绕组方面的资料;我倒是说不出所以然了。

网友J:
楼主不是把图也给贴出来了嘛,改变接法就是改变内部绕组极数,转速和极数、频率有关。

网友K:
呵呵看过资料双速电机,这次楼上上图看到了

网友L:
双星形当然比角形电流大啰,所以就比角形转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