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用于木片铡板机,故障是切出的板长度不匀,更换编码器,控制器,调整机械都不能解决。变频显示频率是稳定的,但目标似乎就剩下它了,不换变频之前,想用示波器测下编码器波形,看能否通过波形判断转速是否平稳,结果很惊讶,那波形频率在7K土2K左右,看来此法行不通,后来直接换变频排除该故障,但编码波形和不换前几乎一样。不明白编码器的波形为什么是不稳定的,哪位大侠帮解析下。

网友A:
编码器接没接屏蔽,排除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B:
我的见解,编码器,输出的是方波,方波的速度是决定滚轮的转速,它是将长度变成数字的设备,输出形式是开关量,接收方还有个条件是开关量频率,超出频率范围后计数不能准确,有一部分开关次数丢了,用示波器看它的波形,我见过的编码器滚轮转一圈输出500-750个开关量的,不知楼至测得地7000\S的频率是编码器滚轮转多快的时候?我认为,线路收到干扰造成的问题,变频器就是个干扰源,变频器功率模块的开关频率在6Khz-15Khz,我估计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波形,建议,用隔离变压器,加高频滤波,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有这样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编码器的确没有屏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D:
我们这也试过长短不一,厚薄不一的,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E:
看起来是干扰的问题,示波器测量编码器的波形没问题,最好用双

网友E:
接上,最好用双踪示波器测量。

网友F:
用示波器测肯定靠谱的。你没有按工艺做接线,屏蔽没搞好,干扰了。

网友G:
示波器测转速,可以的,且靠谱。关键是示波器的测试稳定性。扫描周期自动地锁定。

楼主:
谢谢各位,示波器是刚入手不久,操作还不熟,用的是数字100M的。

网友H:
一,示波器测编码器是编码器检测最重要的手段,主要是在示波器上看编码器输出波形质量,变频干扰与编码器方波的波形是不一样的,可以分辨出来,而通过示波器计算频率,也是通过示波器上编码器两个方波之间的周期计算频率。

二,这种用变频器与编码器控制定长切割,应该是通过编码器的位置长度反馈计算长度,而不是通过频率+时间的换算长度,后面这种方法不可能有准确长度控制。

三,变频器控制定长切割最好应该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反馈,绝对值编码器有RS485信号输出的抗干扰较好。

网友I:
楼上第3个观点貌似行不通吧? 用绝对值编码器不行,还是得用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上第3个观点貌似行不通吧? 用绝对值编码器不行,还是得用增量式编码器
对于变频器+编码器做定长控制,您有用过绝对值编码器并和用增量编码器的效果做过对比吗?
我们有用户用过,也比较过,已有很多用于工业快速门的快速定位控制,他的结论是这个"第3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