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有几天上班闲的没事,市里面接了个私活,一共三套,都是软启动器,一托二,具体要求是,有远程和就地控制,按下启动按钮时,先启动第一台电机,软启动器投入运行,启动时间30秒,启动结束后,旁路接触器吸合,软启动器退出启动运行,待软启动器冷却30-40分钟后启动第二台电机,启动30秒,第二台旁路接触器吸合,软启动器再次退出启动运行,这一段是启动,停止是远程可以停止,就地也要停止,整套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原件要求,不要PLC,只用2个按钮,4台CJ-1接触器(辅助接点是两常开,两常闭),4只中间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台软启动器是西驰55KW的,10A接线端子一个。
  水平有限,但是也按照要求也启动了,最可气的是,柜子用了十天后,又有了改动,现在的启动顺序是,第一台启动后,才能启动第二台,为了保险起见,第一台旁路互锁的是第二台的电源,以防止第一台旁路接触器吸合时,第二台也误吸合,现在的改动要求是,面板上加一组按钮,专门启动第二台,在第一台没有运行的时候,第二台在用面板按钮可以直接启动,我思前想后,没有想出一种安全的启动接线图,特来到这里讨论一下,大家有什么高见?可惜的是,当时我画的临时图纸弄丢了,

网友A:
软启动器一个启动触点 如果你要做成1先二后启动是可以的呀,表情其实三套你可以弄个PLC板子不超过100块钱 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样老改来改去

网友B:
停止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加装一个转换开关,可以随便先启动那一台都可以,不过可以在旁路接触器上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器一个启动触点 如果你要做成1先二后启动是可以的呀,表情其实三套你可以弄个PLC板子不超过100块钱 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样老改来改去
加一个国产的PLC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PLC?你的客户有病啊?

网友F:
用一个国产小PLC页不贵

网友G:
刚做了一个一带三的交客户了。手动时可启动任意一台。自动时用PLC为二用一备,互为备用。

楼主:
又改了,现在又是各控制各的了,我拟了个图,大家瞅瞅,

网友H:
plc,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