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8):
如何理解:
如果压力变送器是带表头的,需要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网友A:
表头两个线短路还会有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
如果压力变送器是带表头的,需要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估计这是说明书中的一句话。它是指变送器没有输出电流时,且接线也正确时的一种检查方法,通常变送器内附表头的接线如图所示,如果短接表头后正常(有输出电流),则说明表头有问题(如表头动圈断路或接线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