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公司400kw风机,用了2年多坏了(这种电机一般要管个5--10年)。最后发现为振动太大引起,现在安装了测振仪,一周左右振动就到5mm了,然后叫操作工清理风轮的灰,振动降到1mm左右。现在一切正常
ps: 以前振动大的时候,机修又是叫厂家较动平衡,又是怀疑电机有问题。问题一直没解决。直到电机烧了,(附带软启动也烧坏)才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底角螺栓没固定好么

网友B:
大型空压机也有位移检测 超出了 都会紧急停机报警

网友C:
装个测震仪好,超出设定值DCS报警,及时检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D:
装个比较好,还可以再装个测速仪

网友E:
风机叶轮运行一段时间后,会粘附一些灰尘杂物垃圾,导致偏心不平衡,俺这一般每月清一次,以前出现过因为震动把固定架震断风机外壳震破

网友F:
巡检时测一下就行了,不用安装吧!

网友G:
还有这东西可测,我也要申请一个来试试,随带问下,90KW风机需要装吗?二十四小时运转,也是偶尔要换轴承的,平均一年会坏一次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不缺钱装个当然更好,多个保护,不过我们单位都没装(最大132KW),日常巡检多注意点,还有DCS设置高电流报警(电流报警时及时检查),每年一次检修,运行好多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H:
装个振动检测仪固然好。

网友I:
装个振动仪方便是方便了,但能不能安装的时候就把振动考虑进去,尽量减小振动。装了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东西可测,我也要申请一个来试试,随带问下,90KW风机需要装吗?二十四小时运转,也是偶尔要换轴承的,平均一年会坏一次吧
我这边上了70kw的风机都有装,70&的电机都有装运动检测开关

网友J:
大型风机不光要清灰因叶轮磨损还是要做动平衡的

网友K:
天天观察测测震那听针听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