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我公司断路器突然断电,合闸后发现电流并不大,只是偏相较为严重,难道电网的高次谐波会使其突然断电?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头大啦!求大神解释!

网友A:
保险起见还是换个新断路器看看。

网友B:
测量断路器上下两端电压是否一致,若不一致,更换断路器,

网友C:
怎么不上个图,什么样的来

网友D:
电流整定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E:
说清型号,再上个图看就好判断

网友F:
1、开关的质量问题。
2、瞬间大电流的问题。
3、瞬间短路或者接地的问题。
不要钻什么高次谐波的牛角尖,大功率的通断开关而已。

网友G:
偏相严重?说明设计线路的时候考虑不周。断路器搞个好点的试下。

网友H:
是偶尔啊,还是经常的……偶尔的话可能跟电网有关的,经常就不对了,那就该换断路器了

网友I:
断路器上面的电流可以调节,而且还有很多参数,包括时间,电流等。可以设置。我们这里原来也这样,后来把时间调整了就好了,好像是躲避启动最大电流

网友J:
分别测量下空开每相的压降。如果压降大,就换掉。

网友K:
那负载平衡吗

网友L:
可以继续观察,看还跳不跳闸;电流如何。

网友M:
可能的情况LS几位都给出了,坐等LZ给回复解决情况。

网友N:
负载是那些,断路器型号规格

网友O:
低压的就要考虑电流均衡问题了

网友P:
楼主考虑一下断路器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Q:
负载短路可能造成系统电压突然下降,因而引起欠压释放。还有操作时可能引起谐振过电压,造成过压动作,再就是控制线有松动。楼主再查一下吧!

网友R:
很多原因的跳闸,得仔细分析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