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大家好,我想制作一个变频器的模似负载,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主要是解决变频器带载时才报OC-C.  T OC-P的变频器维修。轻载时不报故障,测量波形也正常。这种故障很难判断是在驱动板还是主板上。
我知道几种电机对托法,但哪种更好?是用励磁电机也好,直流电机也好,普通电机也好。请高人指点!
给出图文并茂的制作流程!谢谢主!谢谢!谢谢!跪求了!

楼主:
大家好,针对变频器OC-C  和OC-P故障,如果不带载就显示时还好修,但是有时是带电机都不报,只有在现场加载时报,这样的故障,拿到手后,测波形还是好的。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检修手段呢?谢谢德高望重师傅们!

楼主:
大家好,我想制作一个变频器的模似负载,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主要是解决变频器带载时才报OC-C. 和 OC-P的变频器维修。轻载时不报故障,测波形也正常,故障无法判断准确!
我知道几种电机对托法,但哪种更好?是用励磁电机也好,直流电机也好,普通电机也好。请高人指点!
限于电力条件问题,我只需要中小功率的测试即可
各位师傅们给出个图文并茂的制作方案!谢谢主!谢谢!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模拟完真实的现场环境的。
变频器还报故障,那就是维修的时候没有根除完全部故障。

网友B:
电源受限,不可能带大的负载,30KW以上的不好检测电流与显示值是否正常。

网友C:
按你的说的情况最好是搞个7.5KW以上的电机,空载4个左右以上的电流就可以检测出来机器的隐性故障了,模拟负载真是不好搞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有一台OC-P的15KW变频器,我是经过测量驱动波形,发现即有正常的波形,又有杂乱的毛刺。我买了块新的驱动板。OK!
但是一台7.5KW的在现场出现OC-C,在我这带空载并不出现,是个难题,测量波形还良好。这时要是有个模似负载,加载换主板或驱动板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我没有最好的模似负载制作方法。这种故障很多见!希望同盟指教!哪种方法最好。
OC-C和OC-P故障,有两种现象;一是轻载时报,二是在现场正常重载时报。后者很难下手维修。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经验来谈谈!

网友D:
要想模拟变频器的负载,最佳的试验台就是两个电机的对拖试验了。受试电机电动运行,模拟负载电机发电运行。两台电机的控制共直流母线(也就是说,都采用异步电动机和变频器控制,电压等级是相同的,功率可以有差异),这样发电的电机能量在直流母线上被电动的电机所吸收。很好的一种变频器模拟负载模式呦。

如果是两台相同的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互为负载,检验他们各自的加载能力和控制功能与特性。

楼主:
谢谢您,kdrjl版主。您是说:被测试的变频器A接380V供电,然后给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接到B模似负载的变频器母线上吗?
B变频器的RST空着不接对吗?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是两个变频器一起动运转至同HZ后,进行B电机减速,还是先开起来被测电机,再使B电机反转升数?

楼主:
我为什么非要做模似负载呢?主要我们针对的客户是热力。曾遇到在客户现场报OC-C和OC-P这两种情况,还有加速过电流情况,而回到我的维修现场后,带个空电机不报故障,这时很为难。无论技术高低,有时也无法用示波器查出故障!如果有了模似负载,可以在我的维修现场试出变频器好没好,或是换主板或是换驱动板。可以用模似负载试出维修前后的变化,放心的交活!因为反复上客户现场试,一是有时不容许,二是会给客户带来麻烦,还失去信誉!所以,我想做一个小功率的试验台。大功率的因为公司的电力条件不允许。容量不够。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咸老师的操劳!

楼主:
非常期待kdrjl 版主回答:
我就是明白一点了,就是想知道是被测变频和模似负载变频是同时起动后,再减速模似负载变频;还是先起动被测变频,然后使模似负载进行慢慢反转呢?百忙之中详述!谢谢!我是自学的电子技术!见笑了!期待回答,我准备申请制作,准备资料和画图!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倒变频器厂家看过,他们都是用励磁电机,把轴头输出端卡死,給励磁线圈通0-90V的直流电(用0-250V调压器出来后加整流桥即可,测速发电机的线不用接),再配合电流表即可。但是注意励磁线圈电压不能超过90V,这个要在调压器上设个标志,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还有配个直流电压表,观察直流电压。电机通电时,调节调压器,负载电流即可进行调节。但是厂家一般都安装好几个规格的励磁电机,来试验不同功率的变频器。我记得4KW一台、15kw一台、45kw一台、再大电源能承受还可以配。我看过两个厂家的都是这种的。

楼主:
谢谢您,顺祝您开心快乐,工作顺利!

楼主:
有些故障,就得用负载能试出来,仅靠示波器是检查不出来的,不加载不行,我这有一台7.5KW的波形比较完美!一点毛刺都没有!就是在现场会出现OC-C故障。它也可能出现在主板,也可能出现在电源驱动板,也可能出现在IGBT,但也有可能是现场故障,也可能是选型过小!一般的来讲,出现在电源驱动板的较多!本机待修!

网友F:
建议你购置一台磁粉离合器,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咨询厂家具体型号。这样可以模拟到空载到满负荷的曲线。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祝您开心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