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电机铭牌上面电压380V, Hp: 3;   AMPS: 4.8A;  RPM:1760;
堡德电机;
变频器用的是AB的,型号:2.2KW/3.0HP;  AMPS:7.5KW   VOLTS: 0-460;
注意一下,AB的是美标,
现在电机运行监视电流6.8A左右,感觉不正常啊;
这个变频器与电机匹配吗?

网友A:
哦,这个呀,就是让变频器不过载,而让电机过载的应用案例。注意电机散热就行了,只要电机线圈温度不高,变频器内部温度不高,就可以呀。

网友B:
变频器没有问题;
电流一直都6.8A,你电机不过热的?

网友C:
你这个是在小马拉大车么,

楼主:
电机过热的,电机是2.2KW,额定电流4.8; 变频器额定电流7.5A; 实际运行监视电流6.8A

网友D:
变频没有问题,负载是否有问题,或者电机轴承等,电流高了,变频器过载电流重新设定一下,否则电机烧了,变频也不会跳掉

网友A:
电机过热不行,要强迫冷却,并把电流减下来。短时间可以。连续运行不行。

网友E:
是否低频带载运行?你把频率调高些电流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F:
    电机已经过载,140%的负载。
    电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