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F740 22KW 拿过来时故障代码都是过载,通电空载输出正常,带1.7KW和7.5KW的电机都是转两三秒后跳欠压。传感器或电流检测电跳不好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想单独测试驱动, 不知道怎么去驱动保护。

网友A:
是主回路中有故障了,你说的空载应该是不点电机吧!这样就没有电流回路,所以没有报警,带了电机,形成回路了就出现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接电机输出正常的,测过模块是好的,驱动板上R,S短接片去掉供电,能启动,驱动无输出信号。

网友B:
万用表测试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启动电机。确认是不是电压掉下去了。后来的事就好办多了。

网友C:
很明显的主回路旁通故障!

网友D:
主回路直流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可能触点有问题了,接触不良吧,处理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没测过,这两天忙着接柜子,有时间测测看是不是真的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可控硅的,电路这块不是很了解,查了故障代码,之前的全都是过载,这边试了两次都是欠压。

楼主:
回复 楼主:
带电机测了下直流电流下降的很快,540V降到430V跳欠压的,历史故障全是过载,怎么到这边成欠压了,先查查可控硅这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