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2015-01-09):
原点回归指令ZRN指令执行前,是必须要让M8140置ON吗?手册上这样说,不过我试了不执行M8140置ON,也可以原点回归。

网友A:
都是直接执行的,没注意这个继电器

网友B:
M8140是控制在执行完成远点回归指令后,要不要输出一个清零信号,这个清零信号可以接到伺服驱动器去。

网友C:
二楼说得对,你不用这个零点归位到达的信号也行

网友D:
好像是应用指令的标志用辅助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步进电机那这信号可以不用,如果是伺服最如用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