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大侠们:我现在在做一个往复机项目,大概流程是这样:启动后电机运行,到位置后再掉头运行。往复运行。 工件的长度是可调的。每个加工过程中的速度的段数可调。比如 工件长度3米,速度分三段,1米一个速度,2.5米一个速度。之后一个速度。下一个工件是3.5米,分4段。1米一个速度,1.5米一个速度。2米一个速度,之后一个速度。我现在想用PLC中的包络表控制多段速运行。由于速度和距离是可变的,所以想自己写个包络表程序。但是写完运行程序时。电机不转。

我现在想问  一:不用包络表是否还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控制方式,麻烦指点一下兄弟。
           二:我的程序哪里有错误呢?请指点一下。谢谢!程序上传了

网友A:
请用向导做包络,你把PLC当成你自己的大脑了,
很多工作在你脑子里,没在她程序里!
是很简单,但没你怎么简单,请参考相关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