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波形问题

楼主(2015-01-09):
6路波形如下图,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厂家设计缺陷吧

网友B:
上桥稳压管选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桥稳压管选大了
楼主试选小看下。再把波形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电路的正负压电源不是用稳压管而是变压器输出一路正一路负,没地方加稳压管,二楼讲的比较靠谱。

网友D:
没有用过示波器啊  了不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求波形扭曲真相,心理扭曲不要上来探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感觉是厂家设计造成的,有高次谐波干扰。我有一次测量,其余五路都是中规中矩的矩形波,非常好看,就有一路有毛刺,当时以为驱动没修好,反复测也没测出不良,硬着头皮运行了,也没问题。

网友F:
是否是每路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一路是这样?分析:从波形上看是上升沿过冲电压,下降沿没有关断尖峰,上升沿过冲是漏感造成的,而且好像超过20V,波形和测量点有相当大的关系,在Rg之前测的话有过冲没啥问题,之后测到的就要考虑是不是钳位电路有问题了,波形和许多因素都有关系,不带模块和带模块情况不一样,带负载和不带负载也不一样,看你的波形如此漂亮,因该是没带模块吧!建议检查Rg的阻值,适当增大Rg会有改善,还有的话,就要考虑加RCV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非常精彩!非常有价值!我是在Rg之前测得波形,钳位二极管还有Rg都和模块一起,并未接入。这下彻底明白了。多谢!

网友G:
示波菜鸟又学到了真经,顶。

网友H(2018-05-04):
这个波形不太正常吧

网友I:
装上模块波形应该会好点,这波形和模块的结电容和栅极电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