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屏蔽驱动板上的316J的14脚输出波形正常,6路驱动都有管压降检测,怎么快速找出故障点呢?难道316J一个一个换,模块一条一条的换?

网友A:
既然驱动都正常了,还一个一个换什么?

楼主:
也只有屏蔽其中一相挨个排除法最快,先屏蔽V相,看看是不是V相问题,假如V相报故障,把V相驱动屏蔽,把V相模块插到U相就知道是V相驱动问题还是V相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