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领导要求给多轴器装四个计数器编个号,每个头子一个,哪个头子的刀具坏了就把该头子对应编号的计数器清零。这样以显示每个刀具的寿命。但是我把四个计数器计数触点并联在一起短连竟然连一个数都记不了了,分开短连又可以计数,没办法只好引四对线了。想不明白计数器并联为什么会有干扰呢?

网友A:
测量一下端口的电压怎么样?

网友B:
为什么把四个计数器计数触点并联一起?四个计数不是单独计的?

网友C:
什么计数器传感器,霍尔式可以并的

网友D:
同型号同规格的计数器吗?
计数器计数端口是有电压输出的,估计楼主使用了不同规格的计数器。

网友E:
楼主对领导的指令都没理解,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网友F:
四个并在一起怎么区分哪个对应哪个,而且相互之间会有干扰

网友G:
也有6楼的一问。
另,可查一下计数触点等的情况,从原理上去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四个并在一起怎么区分哪个对应哪个,而且相互之间会有干扰
有什么干扰,难道真有不计数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信号叠加,相当于一直导通,高速计数器需要有变化才能计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信号叠加,相当于一直导通,高速计数器需要有变化才能计数
难道他将N个传感器并在一起,再接到N个并在一起的计数器上?

网友D:
是加工中心吗?
刀头加工一次材料,就计数一次吧,是不是人工换刀?换一次刀就是换4把刀吗?还得按一下计数器按钮?为了节省按钮数量和按钮时间全部并一块了?

楼主:
一个多轴器用一组继电器,多轴器自动退的时候计一次数,但多轴器上有四个钻头,要求对每个钻头进行刀具寿命管理,所以装了四个计数器。其实所有计数器都是由多轴器自动退的继电器来控制计数的,但发现计数器的计数触点不能并联,并联所有计数器不计数,要单独并个四对触点的继电器,用相互独立的四对触点分别计数。还有就是量了一下计数触点有2.5v左右的电压,可能就是这个影响的计数!

网友D:
如果是加工中心,根本就不需要装计数器,直接看单位时间内加工的产品数就得了。

网友H:
计数触点?是指输入点吗?这个并联,你是要那个计数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