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变频器3844电源啸叫,且输出电压低,短接光耦输入端,情况无好转,

网友A:
3844 7脚供电电容换掉

网友B:
电源有过载或者短路。

网友C:
再好好看看论坛关于3844的帖子吧,从中就能找出答案。

网友D:
查变压器和34脚贴片电容

网友E:
什么变频器?3844换了没有?M440-30KW用3842不能用3844代。

网友F:
振荡电路频率偏低,可能有贴片电阻阻值变大,查取样电路和反峰吸收电路。

网友G:
单端反激式也就那几个东西,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