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问题描述:用户使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串口工控设备,由于笔记本本身没有串口,只能通过转接实现。用户使用的是市场常见的USB转串口接头,连接后操作系统默认的是COM4(或其他),但该设备要求必须使用COM1口,如何修改?
以下以力特(Z-TEK)USB2.0转串口转接头(型号ZK-U03-2A)为例进行操作:
1、按照要求安装转接头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下,可以发现一个“USB Serial Port(COM4)”,如下图:
2、右键单击“USB Serial Port(COM4)”,选择“属性”,如图:
3、选择“Port Settings”选项卡,如图:
4、单击“Advanced…”按钮,如图:
5、单击“COM Port Number”右侧的下拉箭头,选择所需要的端口号,如COM1,单击“OK”。如图:
6、单击“确定”。
7、这时,设备管理器里面“USB Serial Port”的端口号已被修改为“COM1”。如图:
测试机器:

  天逸F50A,旭日410A,ThinkPad R61。

  测试环境: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注意事项:

  1、其他品牌的USB转串口的端口号设置可参考上述步骤进行。

  2、某些机型连接USB转串口后,可能无法设置指定的端口号,可尝试采取其他方法如修改注册表等,但均不能保证100%的成功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改啊,学习了,一直是换插口找出来的,呵呵

网友B:
这个在硬件里面有个修改Com端口的

网友C:
有时可能COM口前面几个被占用了,可能还要解除占用才能改为低口。

网友D:
现在很少有软件只支持COM1口了,想找都困难了。

网友E:
呵呵;COM1一般被占用的,除非你占对应的驱动删除掉才可能更改成COM1;

网友F:
原来还有这一招呀,以前都是换端口的

网友G:
这样的产品恐怕难以占领市场吧。

网友H:
个别的产品要求com1口

网友I:
    用过,开始不熟悉。
    这个帖子好。

网友J:
不错,我的也是用力特的,也是这样子的。不过好像我2004年就知道是这样子搞的。

网友K:
虽然知道了,可还是谢过楼主的分享。

网友L:
可以把一个USB口改成以后都用这一个很方便的,但是现在电脑连接屏、控制器之类的用网线的较多了

网友M:
很实用的方法,大家要记住哦。

网友N: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O:
我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P:
不会吧,大家连这个也不知道?

网友Q:
改设备里或者软件可选改软件里的com口都可以。。。

网友R: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S:
这个方法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T:
我的都分配到com29了

网友U:
还有这一招,不错!

网友V:
如果电脑有RJ33电话线  modem,那么这个MODEM一般默认为COM1.前提是得把这个COM1能够改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