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阻低看还能用?

楼主(2015-01-09):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扔了吧

楼主:
如图测得一条3000K另一条680K,触发打开,截止都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既然模块有毛病了,就坚决不能用,别到时候出问题!有一次,我测量模块跟别的稍微有点异样,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弄上了,结果炸了。

楼主:
可惜!打开内部很干净。

网友A:
这玩意受谐波影响发热挺厉害的,容易击穿,就现在单位还有一大片坏的没有更换,懒得换,现在的产品质量太垃圾,炸坏的时候心脏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自己的遇谁谁心疼,炸单位的就和放炮一样喽

网友C:
阻值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只能这样说,按你的阻值,即使有问题,还不至于炸机,炸机都是触发有问题,导致直流正负直通,大电流,遇到过英飞凌的有问题,在上电瞬间,轻微的响声,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已经拆了,上网看看国产斯达模块的测试标准,也许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D:
你的是可控硅还是IGBT?,如是可控硅不能用,如果IGBT触发极要短接再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下载学习区

网友F:
感觉7楼的资料某厂家所谓专业解释是对自身质量不达标的推脱。业余维修用万用表检测这是永恒的真理,其它实用性不大的花花肠子没用。楼主这种测法也有不足,控制极是否完全锁死不可忽视。

楼主:
回复 网友D:
IGBT模块,触发短接完全截止状态指针680K 3000K,一般新的或二手在10K档指针不动,这模块触发及触发维持时间还有截止都正常。

网友G:
把模块的触发极短接,用耐压表测试其耐压,才是正道!像楼主这样,触发极悬空去测量,本身就有不稳定因素存在!其结果可想而知!